运动控制
求教:关于激光达标机

楼主(2006-07-10):
在下近来研究激光加工设备,但对有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点。
(1)什么叫飞行打标?(2)激光能量调节的方式都有哪些?
谢谢了!

网友A:
激光飞行打标就是工件在生产线上不停顿地往前走,激光追着工件边同步走边打标。这可不容易做得很好哦!因为工件的速度总会有些波动,同步追踪总会有些之后,所以飞行打标总会有些失真!
激光能量的调节可以通过注入功率调节(调节激光电源的电流)、声光调Q或电光调Q改变激光能量密度或光脉冲频率、改变聚焦镜头的大小从而改变激光聚焦点半径继而改变焦点的能量密度,其中最有效的是改变Q开关的开启速度,这决定了光脉冲的冲击力的强弱。

网友B:
你用激光打还是榔头打我不管,我管同步跟踪,保证在几个丝,如需要,请我吃饭即可

网友C:
请问楼上的你用的是什么跟踪?可以介绍吗?

网友B:
为了搞类似的项目,我们专门开发了一张控制板,用得不错,不过日本德国都有类似产品,如三木

网友A(2006-08-11):
TO:莫肖玲
我还真要,你怎么联系?好的话我请你吃饭!
还是你联系我吧13917199160,姓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