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故障代码OL2

楼主(2006-07-10):
大家好:
    台安怪现象开始报OCS,换了模块以后现在报故障OL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六路波形都正常.可是一按按启动键就报故障,请问那位前辈给指点一二.

                                      再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你把变频器内板子先洗一下呢

网友B:
把驱动电容换光

网友C(2009-04-10):
上述方法有效吗?怎么没有反馈呢?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谁成功处理过这个问题啊?

说一下,我代表所有的工控网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