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的启动控制

楼主(2006-07-10):
绕线电机的启动控制
我公司采用一绕线式电机YZR 208M-8,55KW 380V 111.8A  725r/min,定子:Y接法/380V/111.8A,转子:Y接法/380V/  A。不需调速,但要求正反转。但现在选择了适合鼠笼式电机的软启动器,不知能用否?有人说把转子短接,如果定子是三角接法就能用!星形接法启动会烧启动器。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能用吧?我们用变频器好像没考虑过什么接法的问题,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B:
能用啊,我们7.5千瓦的电机就是短接转子来试车的啊.
也没考虑定子的接法.

网友C:
定子什么接法不变,按铭牌上接。转子短按就行了。

网友D:
看看软起动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380伏,再看看它的功率是否与你的电机匹配.接着把你的电机上的导电环短路.先空载,后负载试车.

网友E:
  你可以先看定子接线合里有几根线引出来呀,是三根的就是三角形接法,六根线的把它接成三角行的就OK了,当然最后还是要将转子短接!

网友F:
请别误导!
饶线转子电机在工频情况下不允许短接转子绕组直接启动:
原因是启动转矩肯定不够,而启动冲击电流很大。。
一般情况下选用饶线转子电机就是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启动转矩。。
如球磨机、破碎机、轧钢机等负载拖动。。呵呵。。实在是看不懂楼主的用意。。
正确的做法是换转子启动器:如频敏变阻、水电阻、无刷转子启动器等。。既保证足够启动转矩又减少启动冲击电流

网友B:
绕线电机是在短接所有的转子电阻后,电机力气才是最大的吧.
修起重机时,由于接触器没有切除转子电阻.往往会使抓斗无力不能
闭合.
请指教.

网友G:
朋友你们的电机是订做的吗?YZR208的电机很少见,280的倒是很平常.按道理来使用软起,短接转子绕组应该没问题!

网友F:
   估计现在大学课程都精简了,搞控制的估计都不学<电机原理>
否则哪来这么多误人子弟的馊注意......

   如果转子短接采用软起,那么肯定产生以下几种坏结果:
 1)软起启动电压设置过低,启动力矩不够,电机带负载转不起来..
 2)软起启动电压设置过高,转子启动瞬时冲击电流大,转子绕组
   应力冲击太大而损害,可能会在一段时间运行出现..

网友H:
不同意,软起就是限制起动电电流的,起动电流电压均可调,合适既可。实践中高压绕线电机改造也是短接转子绕组直接启动的!

网友F:
用变频器驱动直接短接转子绕组当然可以..用软启动器就不可以!!
两个"软起动"概念..本质截然不同..!!!

网友I:
哪个人出主意买的软启动器?把绕线式电机转子短接作鼠笼式电机使用,造孽啊~~~

 cpu-z: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7 22:48:00
    不同意,软起就是限制起动电电流的,起动电流电压均可调,合适既可。实践中高压绕线电机改造也是短接转子绕组直接启动的!

限制了定子绕组的电流,能保证转子绕组的电流也限制住么?一般绕线式电机启动的时候转子绕组上的电流好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