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S540 请教!

楼主(2006-07-10):
请教各位:
我刚用了一台S540 0.75KW的变频器,用PLC控制三段速度(H,M,L),我用了其中的两个,但在试车的时候发现,PLC有输出,但只有M中段速度有效,M,L,都无效,我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请教各位!(接线我查过,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参数设置对不

楼主:
我看了啊,都正常的啊,而且我的中段速度是有效的阿!
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B:
H,M,L与SD是否有24V?

网友C:
看看是否忘记分别设定每一段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