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与传感器的配套选用

楼主(2006-07-10):
模拟量输出的所有传感器无非就如下几种信号
1、电流信号4~20mA   和  0~20mA;
2、电压信号0~5V  、 1~5V  、 0~10V
仪表接收信号也是这几种,不过这几种信号可以相互转换,当仪表的输入一定是,不同信号输出的传感器都可以用,但线路上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4~20mA 转换为1~5V时, 在4~20mA输出的正负极之间并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同样
0~20mA 转换为0~5V时, 在0~20mA输出的正负极之间并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0~20mA 转换为0~10V时,在0~20mA输出的正负极之间并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0~5V转换为0~20mA时,  在0~5V  输出的线路上串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1~5V转换为4~20mA时,  在1~5V  输出的线路上串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0~10V转换为0~20mA时, 在0~10V 输出的线路上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仪表输出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方式来选型或者进行线路修改。

我的邮箱是dlz2000@163.com,欢迎大家来交流,谢谢

网友A:
很有用的資料, 我先存下了, 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A:
如果有線路圖及電阻精度建議要求就好了.

网友B:
不错的资料,保存了 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