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中间继电器得怪现象!

楼主(2006-07-10):
在试车时,通过PLC输出驱动DC24V线圈,发现线圈头的绿色指示灯不亮,但测试NO点,则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正常的使用!我很奇怪!
注意:PLC到所控制的继电器大约有50M距离,不知道是否有影响的!请高手指导!

网友A:
继电器上的绿色发光二极管焊反了.他是并联在线圈上的.

网友B:
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吗????

网友C:
同意楼上和天山雪

网友D:
发光2极管坏了,或许在震动的情况下脱焊

网友E:
原因:
1、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
2、指示灯坏了或线路有问题

网友F:
有可能是,指示灯坏了.

网友G:
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6-7-10 20:28:00 发表的内容:
  原因:
1、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
2、指示灯坏了或线路有问题
--------------------------------------------------------------------------------------------
    正确,同意。

楼主:
请教:中间继电器DC24V,正负极反了的话,还可以动作吗?要知道,就是指示灯不亮而已啊,触点已经动作了阿

网友I:
当然可以动作了,你把电源正负脚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晕!
    线圈是不区分正负极的,无论磁力线的方向如何都会产生磁场,使衔铁动作;而发光二极管却区分正负极——这是电子基础呀!
    你算幸运的,如果遇到那种线圈上并联二极管(线圈上并联的二极管起瞬态抑制作用,将线圈电感的能量有效利用,既提高交流继电器工作可靠性,解决继电器内部空间不足的问题,又降低了成本,特别适于体积较小的交流继电器)的继电器,恐怕有你受的啦。。。。。。。

网友J:
梅花香自苦寒来
国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还需努力!

楼主:
多谢各位!当时并没有确认线圈是否接反了,过几天还要去,到时再来告说大家!(因线是别的同事接的,不敢确认是否有错!)

网友K(2011-02-18):
对:老菜鸟 关于晕!
    线圈是不区分正负极的,无论磁力线的方向如何都会产生磁场,使衔铁动作;而发光二极管却区分正负极——这是电子基础呀!
    你算幸运的,如果遇到那种线圈上并联二极管(线圈上并联的二极管起瞬态抑制作用,将线圈电感的能量有效利用,既提高交流继电器工作可靠性,解决继电器内部空间不足的问题,又降低了成本,特别适于体积较小的交流继电器)的继电器,恐怕有你受的啦。。。。。。。
内容的回复:继电器的线圈上的二极管都是并联的吧,还有,线圈上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触头瞬间断开时电流的变化率di/dt很大,会产生较高的过电压)为了减小电流的变化率,从而较小电感产生的过电压,防止触头产生电火花。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原因:
1、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
2、指示灯坏了或线路有问题

偶认为第一种情况使然!

网友N:
DO输出一般都是干接点的,50M的距离没有问题,小于150M理论上都没有问题。距离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关于继电器的问题,其实作为现场调试人员,你可以按照如下办法解决:首先,换个继电器,如果这个继电器不行,就在换一个,试试,估计三个五个肯定有一个是行的吧。如果OK了,很显然是继电器的问题。我们是使用者,并不是制造继电器的,简单看看它是因为什么坏的就可以了。估计是二极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如果换了也不行,可以排除是继电器本身有问题了。那么你可以检查一下线路,其实线路很简单,就是DO的输出点接到继电器的线圈的两端而已。那么有没有正负呢,肯定是有点了。单纯的讲线圈是没有正负的,但是在这个继电器里它就应该“有”了。因为它在得电的时候,它的动触点需要移动。有方向的移动。电流的流向就决定了力产生的方向。如果你接反了。就不可能使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了。但是你文中说了,NO好用,可以说明线是没有问题的。综上,觉得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继电器的二极管坏了,换个继电器吧!

网友O:
这不算怪现象,PLC控制24V继电器距离50米,控制线不能太细。

网友P:
99.99999999%的可能是继电器线圈的24V电源接反了嘛

网友Q:
差不多是24负接反了。

网友R:
原因:
1、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了
2、指示灯坏了或线路有问题

这个经常碰到拉!

网友E:
本来想回复的,结果看到几年前已经回复了,就算了吧,顺便冒个泡。

网友S:
这是我的一些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

1)首先查二极官本身是否坏

2)检查从CUP输出的那一路信号分支点线路(一路去继电器触发电路,一路去二极管)重点检查去二极管那一路线

3)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或者阳极是从5V电源引出经过一个限流小铁片电阻(大概1K欧左右)是否损坏

网友T:
继电器线圈正负极接反(机会大)
指示灯坏了

网友U:
首先50米的距离没有问题,再说继电器,no点没问题,那么nc点肯定也没问题,二极管灯不亮,你把那个继电器在通电的时候拔下来,看看那个二极管的是不是突然亮一下,要是亮一下,那就是正负极接反了,要是不亮那就是发光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