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INTOUCH连接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6-07-10):
我用INTOUCH中提供的函数来操作数据库,我首先用SQLConnect函数连接SQLSERVER数据库,函数返回1表示连接成功了(rr=SQLConnect( ConnectionId, "Provider=SQLOLEDB;uid=sa;pwd=liaoxr;Database=WWALMDB");
),接着又调用SQLInsert函数写几个标记名的值到数据库中,但总是返回-1(ss=SQLInsert( ConnectionId, "test", "liao" );),test是WWALMDB中的一个表,liao是我建的一个绑定列表,我查了一下说明,提示是"来自DB供应器的消息,来自DB供应器的特定错误消息",我琢磨了好久,可是怎么也不能把数据写入数据库中,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能否请各位朋友们给指点一下,或给我说一下详细的步骤!
  这一步实现不了,后面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真是急死了,麻烦哪位高手能给予帮助一下,真实感激不尽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急死了,哪位高手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请高手帮个忙吧!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SQLsetstatement(connectionId,SOLstatement),
利用存储过程执行插入命令。

楼主:
谢谢王工,我试试,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B:
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如powerbuilder,用它来插入数据,看是否可以,以确定sql库的问题

网友C(2006-09-05):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是sql server的问题,看看你的表定义的主键,插入的数据是不是重复的数据,还可以用powerbuilder来试以下,还有疑问请发信到whl00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