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通过PLC的一输出点来控制220V,10W的报警灯

楼主(2006-07-10):
我想通过PLC的一输出点来控制220V,10W的报警灯,肯定得需要一个继电器,但是对于如何购买不是很确定.希望各位DX推荐一型号:
我个人认为参数如下:
                  控制电压DC 24V
                  被控电压220V,电流45mA!

网友A:
直接用PLC控制也行,加中继也行啊

网友B:
直接带就可以

网友C:
最好加中继隔离一下

网友D: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多此一举呀

网友E: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

网友F:
支持加中继:

控制电压DC 24V
触点容量220V,<1A即可

网友G:
首先你得确认DO模板输出是用24VDC,还是220VAC。按照你给出的参数,模板选用DC输出,那肯定得要中间继电器了。因为电流很小,一般的继电器都适合。

网友H:
直接就可以。取独立com 的

网友I:
你是用哪种PLC啊?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直接就可以的。如果是晶体管的就要用继电器啊。

网友J:
选用AC220输出模块,直接带,加中继是为隔离模块与外设。

网友I:
支技加中继器。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PLC.一个中继器才多少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选择加中继

网友K:
我想问,你怎么写好程序的,你这个不知道怎么样转换??

网友L(2006-10-31):
直接接上就行了,省钱

网友M:
支技加中继器

网友N:
选HH52P DC24V

网友O:
220V,10W的负载,还需要什么另外加继电器?一台PLC就控制一个报警灯?只要是继电器输出的都行。

网友N:
是否加继电器不取决于PLC内部继电器的容量,而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当外部接线较远或有短路发生的机会,为保护PLC内部继电器,就必须加继电器.

网友P:
一定要加中继,这样对PLC有保护作用。

网友Q:
直接控制就可以了啊?

网友R:
直接控制,PLC的选型要注意,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S:
如果是晶体管的加个继电器吧!输入24V

网友T:
支持加中继,安全呀

网友U:
PLC控制一盏灯?还不知道怎么选继电器??老兄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

网友V:
还加精呢.

网友W:
我靠,晕阿
1.如果你选的国产的,建议加中继
2.你如果选进口的,问问老板吧。。。。。。还是加吧,毕竟PLC比中继贵几百倍

网友X:
加,前连接器端子太密了。

网友Y:
下面引用由秀在 2006-11-5 12:18:00 发表的内容:
  还加精呢.
--------------------------------------------------------------------------------------------
呵呵。支持

网友O:
220V,10W的负载,还需要什么另外加继电器?很多人认为要加,说是怕短路,PLC贵,如果这样,还不如加保险算了,这最合算。

网友Z:
直接用PLC控制

网友AA:
直接用PLC是可以的

网友AB:
PLC继电器输出,直接连.

网友AC:
直接控制,PLC的选型要注意,是继电器输出。但注意COM端口。

网友AD:
可以加一个中继器

网友AE:
直接控制可以啊,看看COM口电压类型

网友AF(2006-11-30):
你是假装不懂吧

网友AG:
直接控制就行,但是要注意输出模块的分配问题!

网友AH:
看你是用什么PLC了,如果继电器输出的直接带就可以,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要加中继的。

网友AI(2007-02-04):
这问题,PLC性能允许,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考虑成本!
个人觉得还是加一个 ,保护PLC触点,PLC贵

网友AJ:
功率不大,为安全,直接用继电器输出就可以,或者24v输出加中继

网友AK:
是否加继电器和负载的开关频率,负载的性质(阻性或感性),PLC的输出点决定!!!

网友AL:
看你题目控制电压是24的。我理解为PLC输出为24V。如果这样必须加线圈电压24的继电器。

网友AM: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看输出负载多大,负载小的就不要加继电器。加了也是多余的。

网友AN:
加不加取决于你的PLC型号规格

网友AO(2007-03-21):
如果AC220的动作频率不高,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型直接带。

网友AP:
最好加个中继

网友AQ:
呵呵,假如是晶体管输出的DO口,我想还是加继电器啦,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DO口,就不用加啦,直接接就可。

网友:
加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

网友AR:
还是加一个 ,保护PLC触点,PLC贵

网友AS:
加中继好,220V  DO 模块几钱一个,24V  DO 几钱1个,继电器几钱1个

网友AT:
安全最重要

网友AU:
这个应该没什么要求吧!

网友AV(2007-05-01):
支持加中继器

网友AW:
这个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线圈是24V的

网友AX:
只要不是控制LED,都应该加中继!

网友AY:
220V,10W的报警灯的电流并不大,可以用RELAY的CPU或DO模块

网友AZ(2007-08-05):
加个24VDC的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A: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BB(2007-11-25):
"对于如何购买不是很确定?"---原来是在问这个问题啊!
  找采购员去买吧?自己联系买也行啊?
    看你把大家忽悠的!

网友BC:
一般的中间继电器都可以的

网友BD:
晶体管输出的,一定要加;继电器输出的,加上去没多大必要,不过不加,一定要做好防短路装置。

网友BE(2007-12-25):
没有问题

网友BF:
加中继,安全

网友BG:
晶闸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带

网友BH:
不可能就一个负载吧,中继是很必要的.

网友BI:
个人认为如是采用PLC的继电器输送,可以不不要加中断,因为正常的继电器输出可达到2个安培

网友BJ:
下面引用由cxdxyz在 2006-7-10 18:45: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带就可以
--------------------------------------------------------------------------------------------
一个是24VDC,去直接控制一个220VAC,你觉得这可能吗?反正我没听过,加个继电器那还差不多.

网友BK:
加中继隔离一下

网友BL(2008-05-13):
最好加中继!zhic

网友BL:
最好加中继!支持加中继!

网友BM:
支持   直接控制

网友BN:
直接接上就行啦,PLC 触点一般都不会烧蚀的

网友BO(2008-10-27):
可以加一个中继器 ......

网友BP:
肯定要加 线圈为24V的继电器

网友BQ:
无语了,这个问题看不明白

网友BR:
加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 ,把24V和220V隔离一下

网友BS(2010-01-19):
加个中继吧  还一些  我就是因为没有加中继  结果烧坏了PLC的一个输出点  呵呵

网友BT:
引用 网友W:
我靠,晕阿
1.如果你选的国产的,建议加中继
2.你如果选进口的,问问老板吧。。。。。。还是加吧,毕竟PLC比中继贵几百倍

网友BU:
报警灯是不是跟  PLC共地的啊  是的话  直接带    不是的话建议加中继

网友BV(2010-02-22):
是否加继电器不取决于PLC内部继电器的容量,而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当外部接线较远或有短路发生的机会,为保护PLC内部继电器,就必须加继电器. 我同意这位同仁的说法 全面

网友BW: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