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中数据变量显示错误问题求教

楼主(2006-07-10):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公司一套过程控制系统,上位机是WINCC控制,一个控制阀的开度显示出现问题,当系统停止,阀的开度为零时,及阀的开度小于15%时,显示正常,其它情况时就显示####%,但手动控制时,会出现显示110%,是里面的变量设定不正常吗?还是其它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呀,那就自己先顶一下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给个建议也可以的呀,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的是变量的上下界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