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G11的OC2故障

楼主(2006-07-10):
我新用了一台富士G11,装在一个脉动实验台中,柜子装好后我才上电测试,结果只要一按RUN,机器就跳OC2(减速时过电流),复归后依然。重新复位参数,设定加减速时间都没有效果,我又把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上一个电动机(先前是空载测试),问题依然,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为何不找代理商?多是模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