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三回路温度控制器)

楼主(2006-07-10):
现欲做三个加热箱,需一块三回路的温度控制器,请大家推荐一下。
另外温度大概在100度左右,请问用SSR,还是继电器好些呢

网友A:
向你推荐4路温度控制器  宇电全新推出AI-7048型4路PID温度控制器 宇电新推出的AI-7048型4路PID温度控制器,能测量及控制4路温度。采用热电偶输入,SSR固态继电器电压输出,可支持4路可编程测量输入回路,支持K、S、E、J、B、N、T、WRe5-WRe26等多种规格热电偶输入,自动冷端补偿,也可以输入mV线性信号,并可以自由进行刻度定义。各输入回路均具备数字滤波,且滤波强度可以独立调整或取消滤波。该仪表均采用高性能元器件,大大降低了温度漂移,并使4个通道之间相互干扰降低,从而使多路测量在精度及抗干扰性能方面也达到了与单路测量仪表相当的水准。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A:
多路PID温度控制器AI-7048型4路P I D调节器 应用范围: 适合于同一台设备中有多温区控制分低、中、高温或安装位置窄小或控制与显示分离安装。 1.【熔胶设备】应用涂胶温度控制200℃左右,可灵活等量涂布上胶或作胶膜转贴加工。标签纸、镭射纸、包装彩芸纸、塑料发泡基料、布织品、胶带网状上胶作业控制胶桶上、中、下多温区控制。喷胶设备,产品广泛用于生产各种胶粘制品,一次性妇幼用品、鞋材、包装等各种行业。主要产品有热熔胶机,喷胶机,上胶机,涂布机,热熔胶涂布机,热熔胶喷胶机,滚胶机,点胶机,热熔胶设备,热熔胶滚胶机,热熔胶喷涂机、涂布复合机,复合上胶机,等喷胶设备。2. 【管道多焊口热处理设备】一般有4、6、8路控温点 3. 化纤厂【涤纶拉丝假捻机台】有45个加热缸, 控制长丝拉升软化温度。由于原机台温控系统老旧,需要改装的空间小,又需要触摸屏控制。AI-7048D5就适合应用。 4. 控制系统设计时温度控制用AI-7048型,可采用触摸屏来显示控制。 5.手持显示器可应用于导轨表在脱离计算机时,在现 场调试,在巡回检查导轨表应用。 6.由于AI-7048是导轨安装,分散安装更方便更快捷组建AIFCS总线型监控系统。

楼主:
请问:该模块输出是否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再接接触器控制,或者,有无输出可接断电器的模块?
可与该模块直接连接的触摸屏有哪些?

网友A:
该产品输出控制4路固态继电器;通讯可连接触摸屏显示作终端机使用。

网友B:
用SSR控制好一点,宇电7048输出是4路SSR电压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