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麼儀表可以替代呢? 要有CT輸入的

楼主(2006-07-10):
我現在使用是RKC 及松下的溫控表, 它們都有一個叫做 “CT” 的輸入, 是用來感測發熱線有沒有燒掉的, 國內有什麼儀表可以替代呢?

楼主:
有誰可以幫到我呢? 謝謝!

网友A:
目前国内主要的厂商的厂品都可以

楼主:
那各位有什麼建議呢?

网友B:
国内首选肯定是厦门宇电的

楼主:
但是選型方面, 我也不太清楚, 我們技術要求是,
1. 熱電偶輸入
2. 繼電器輸出
3. 要有CT 輸入

那宇電儀表可用那型號呢?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打电话去他们公司咨询下 或者看他们的网站资料www.yudian.com  电话是0592-5653698

网友C:
我公司采用的方法是在触发器上来实现此功能的。 当缺相、可控硅击穿及负载开路检测报警。看图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天天學:
首先謝謝你的幫忙, 但是我們使用中的機器, 發熱是以繼電器再接中間繼電器型式輸出的, 而且電源是單相. 而儀表大小是96mm x 48mm,因為現用的品牌太貴了.所以想看看有沒有可替代的, 而由不想轉變原來的線路.

网友C:
我公司目前没有单相缺相报警仪表,只有三相的缺相报警模块仪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我刚接到你从我香港办传过来的资料,单相的没有缺相报警功能。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CT输入,用来判断加热器是否断线,在热流道上经常会用到此功能,我们有此款功能的仪表,可以来电商讨,13823103175,石先生

网友E:
 CT即是比流器,大多数表都有此可选功能,功能如楼上所说,判断加热器是否断线!
  我司专营台湾原产温度控制器,可来电 0769-85987399 郭房华
东莞铭圣电机 www.minsen.net 上去看下

网友F:
都是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