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4--20MA的信号

楼主(2006-07-10):
  像这样的电流、电压信号一定要用频避线吗?能说说那种用多根线,那种用单线?好像电压一定要用频避线,电流可不用对吧,

网友A:
箱内不太长的接线就不用屏蔽线,要避免与动力线同敷.箱外部分还是用吧

网友B:
用吧,有益无害.$$$$$

网友C:
我用过普通线 在5米内用的还行 都没发现什么
在长了就不行了我用在远传压力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