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C如何使用2块CP5611

楼主(2006-07-10):
在一台PC上如何使用2块CP5611?上位软件是WINcc。
1块与一个S7300进行MPI通讯,另与另一个37300做DP通讯。
请问这样是否可以使用?有那些细节要注意?
请高手能指点。
电话 13776863091 十分感谢

网友A:
插在2个PCI插槽即可,使用set PC/PG interface为两个卡设定不同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PROFIBUS-DP通讯不能用5611吧,5611只能做MPI连接吧

网友C:
PROFIBUS-DP通讯可以用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