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10):
我有PCL-818HG的板卡,用MAD_Soft方式能采集到数据(外接信号发生器),但是用中断方式和DMA方式时能采集,但是采集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采集到实际正确的信号,用软件方式显示的波形和示波器的一样应该没错,不知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先

楼主:
刚才好像自己都没有说清什么问题^_^
重复一变,就是用中断方式和DMA方式采集不到正确的信号,都是一个值(-4.95117),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