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06-07-10):
我现在调试的施耐德的变频器ATV31时遇到了这么个问题:在我的参数完全设置后,变频器可以启动,但是却不可以调速,而且,好象显示也不正确,显示的是一个0,正常的话显示的应该是0.0。请各位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你的参数肯定设置的有问题.模拟量选择是怎么样的,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我就是把不管外面的信号,全部恢复为出厂设置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手册.没有问题.

网友C:
使用什么控制方式,端子控制还是模拟量,可能是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A:
TO:心雨在下
 你的问题我很不明白,你是用那种控制方式,也没有说.是用模拟量控制呢?还是多挡调速,还是总线控制?我的意思是你多看看关于变频器的书,你的变频器理论知识有待加强.

网友D:
对看一下手册

网友E:
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请问你是用外部调速,还是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