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是翻新电机吗?

楼主(2006-07-10):
今天我公司烧坏了一台132kw绕线转子电动机,型号JR2-355M2-6,拆开电机发现该定子绕组使用圆漆包线绕制而不是常用的扁丝包线,另外还有两个疑点是:转子集电环到接线端的引线只有25平方mm两条并联(转子额定电流为458A),定子引出线用杉木板固定而不是电木板。由以上几点我怀疑该机子为翻新机,但采购的人不承认,不知道各位兄弟有没有碰到此类的问题?

网友A:
不一定!
200KW 的也有用漆包线的. 464KW 的也有用.
132KW 的电机有 458A电流吗?电压是?
可以看电机的工艺,如果还行的话也不是问题! 132KW 不大吗?如你一定要搞清楚的话,给电机厂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有电机编号的嘛!

网友B:
这是翻新的电机,我在工作中就有同样的经历,哪有定子引出线用杉木板固定而不是电木板。这是什么牌的呢

楼主:
我们也用过250KW电动机是漆包线的,但那是鼠笼转子封闭式的,我认为敞开式的绕线转子不应该用漆包线,牌子是柳州佳力电工的,厂家的电话打不通。

楼主:
定子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245A,请看清楚我说的458A是指转子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