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不是就是可以与PLC相当的单片机系统?

楼主(2006-07-11):
如题,因为有好多人都在争论PLC和单片机的优劣问题,所以有此一问!那么嵌入式系统和PLC怎么比较呢?

网友A: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 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两者定义不同,谁愿意比较可以漫漫评述.

网友B:
可以说 PLC 是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实例。但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定义要广一些,计算机系统有大有小,嵌入式系统的计算机可以有许多种。从字面来讲,相对通用的台式计算机系统而言,装在设备内部实现一定功能的计算机系统都可以认为是嵌入式系统。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PLC是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典型应用,不过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推进,
PLC会逐渐被嵌入式工控机取代。

楼主:
多谢 周公, 以后向您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