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机软启动,一开就爆掉保险

楼主(2006-07-11):
110KW电机软启动,一启动就爆掉保险{600A},检查电机和软启动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启动就爆掉保险,已经严重短路了....

网友B:
    如果真的检查电机和软启动器都没有问题,那么,你给的保险是在主回路,而且用600A的,值得商榷!!!
    我们都知道,软启动器在拖动电机时,有好几种模式:限电流、降压、斜坡......等等。你选择的是哪种呢?
     1)在主回路起分断和保护作用的,应该是塑壳断路器,不是保险!!
     2)110KW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少??即使加保险,那么,600A的熔芯是否足够大???
     3)在使用熔芯为600A的情况下,为了使保险不炸,应该用软启动的哪种启动方式呢?
     4)110KW的电机是带什么负荷?是重载还是?在用软启动拖动时,最适合现场情况的启动方式又是什么?
   我想,搞清楚了以上几点,你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前提是,电机和软起是好的。否则,一定是电机或软起或线路有严重短路现象!!!!

网友C:
把保险换成断路器.

网友D:
软启柜需要加保险的,做ABB软启动器就要求主回路加保险,在限流启动方式下,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00%,所以说你选的保险容量太小了,110kw电机额定电流应为230A左右,4倍保险应选800-1000A左右。建议你更换保险,如果在线路没接错线的情况下。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电动机你是第一次运行还是以前运行过的,如果是以前使用过,那我觉得可能是电动机存在匝间短路,110KW的电动机如果只是匝间短路,很难测出好坏的。

网友F:
保险选的还可以,软起参数仔细调整,是否有突跳.

楼主:
设备以前一直在用,由于设备保养,保养之后就出现上述问题.软启动方式是斜坡,断路器为电动机超级启动.这里可以保证设备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G:
同意蒙毅所说。

网友H:
保险600安可以满足启动要求,既然是维护后出现的这个情况,建议你还是使用电桥测量电机的相间电阻。匝间短路既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