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执行器电机烧坏原因及判断

楼主(2006-07-11):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电动执行器三相电机烧坏,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及处理方式?如何判断电机烧坏?谢谢!

网友A:
电机是否烧坏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执行器会因为阻力过大,长时间电机通电导致烧毁。

楼主:
前辈,那么用万用表测烧坏的电机相间电阻是大还是小?

网友B:
可用摇表检查电机绝缘及万用表检测电机三相是否平衡

楼主:
前辈,我没有摇表,用万用表测是不是烧坏的话相间电阻是很大的,而线圈被击穿就是短路电阻为零了?

网友C:
不会吧,相间电阻其实就是几欧姆的。如果是很大一定是烧了,绝缘电阻有百兆以上就好了。

楼主:
前辈,据您说的那样,我的电动执行器电机烧掉了,现在电机的过热保护也断开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损坏?请您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前辈,据您说的那样,我的电动执行器电机烧掉了,现在电机的过热保护也断开了,不能复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损坏?请您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D:
可能是过载,

网友(2009-02-02):
我是奉化市海联电机有限公司缪海露,我们单位专业制造执行器配套电机,欢迎各位高工选择我们的产品

0574-88939899    13805835899   www.fhhldj.com    miaohailu@sohu.com

据我分析你的情况可能有几种,一个由于电子控制部分出现问题导致电机热保护失去作用,使电动机失去保护而烧掉,也有可能热保护有问题不能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电机能不能用只要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看看3根线,1+1这么量,看看阻值不平或者不同就有问题!至于断开不能复位那是电机热保护器的问题,需要及时更换!

网友E:
欢迎大家

网友F:
电机烧掉了有很多种原因

网友G:
主要原因是过载烧毁。

网友H:
关闭很长时间再开,过热保护还有吗?

如果电机能转,我考虑是机械问题。我这里有台执行机构就是这样,手动和自动转换的离合器无法脱开,机械故障导致电机烧毁,后来我把这一部分摘了,就没事了。

网友I(2009-03-31):
1、堵转电流大可导致。

2、过力矩,而力矩开关未动作

3、电机进水,

4、电源短路

5、电源缺相

6、电机发热时间太长,线圈之间短路。

网友J:
不知楼主是不是搞这个的

左一声前辈右一声前辈的

不知是故意的 还是真不知道

网友K(2009-05-26):
电机烧毁原因有电机缺相,电源相位接反,这样限位开关不起作用。还有就是死区调的太小,执行器震荡。长期过载造成电机过热绝缘不良。

网友I:
先判断是否真的烧坏。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阻是否好的。

网友L:
电动机烧坏了,无非是短路或开路,使用数字表检测电阻就OK了!

网友M: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直流无刷电机永无烧坏的现象。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
www.whjw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