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记

楼主(2006-07-11):
维修过程中的思路、经验、教训在这里记录一下。

楼主:
JTX-3三组常闭常开触点的继电器,与JQX-13F外形相同,触点容量5A。考虑成本的原因,用其在龙门铣床上带动370W的油泵。结果,开不了几次就在开动瞬间爆掉。触点及部分连接线(继电器内的)烧掉。理论上,带动370W负载是没问题的。分析后认为:触点密度大,没有隔弧结构,带动370W动力负载,容易在继电器内部发生电弧短路,改用5A交流接触器,再没发生暴掉现象。

楼主:
某太阳能设备厂生产集热真空管,用一台上海激兴高频焊接设备厂产GP10-PW5高频焊机焊接管内支架,设备开机过流。
检查发现可控硅8只完好,(6个100A,2个5A),2个5A的用来调节电子管灯丝电压,6个100A可控硅控制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变压器完好,电子管灯丝能够发亮,基本完好。控制线路板4块,有2块板上各有2只电阻发热冒烟。怀疑电路板故障或其外围电路故障。
检修:1。换BT33单结管和3AX31晶体管以及烧毁的电阻。其他如变压器和电阻完好。
      2。换上后仍旧烧电阻,查外围电路电阻完好,电容无短路。
      3。继续检查线路板,发现变压器(8W)220V入,双65V出,初级和次级是通的。
      4,判定因220V串入低压部分烧坏电阻,须更换变压器。
      5。变压器无现成的,须自己制作。初级5500匝,次级双线并饶1650匝,均0。1的漆包线。绕制困难。
      6。取普通220V8W变压器2只,输出12V,次级匝数240匝。去掉次级,用0。1漆包线双线并绕1300匝,出两个65V。
      7。代用后,电阻不坏,但电流很大,还是烧保险。检查输出部分,8只高频高压电容(10KV,1000PF,1000VA,陶瓷,片式)坏掉1只,因急用,将其拿下,工作正常。

网友A:
经验交流多多益善.

楼主:
一台工厂用5吨行车,徐州产,工作中突然冒烟,所有动作不能执行。

检查:发现空气开关掉闸,合上后仍无动作,亦不冒烟。操作工说可能行车上电葫芦电机烧掉。
分析:如果电机损坏一个,那么其他的电机应该完好,应该有动作,不会任何动作没有。应检查供电电源部分。电源完好。380V正常。
仔细检查发现控制变压器380/36V,BK-50,输出36V正常但其后各部分无36V,36V经过的部分一个个检查,发现36V通往各部分的公共接点有烧焦的塑料末,造成36V不通。该接点外观很好,但相连接的各线头在接头处均烧焦,因为是黑色,环境又黑,很难辨别,冒烟就由此引起。估计接头松动造成。处理接头,安装好,试机正常。

网友B:
感谢你的经验,受益了。

网友C:
这个帖子好,可以叫速成班了!

网友D:
这就是我们新人所需要的宝贵经验了 希望多一些象勃龙工控这样的老前辈拿出自己的经验来与我们分享 谢谢了

网友E:
好帖
大家顶起来啊

网友F:
手机,MP3充电器维修:线路板上的13001三极管特容易坏,我遇到几个都是此元件坏,换上新的就OK了,

楼主(2006-08-15):
某儿童用品公司生产木制童床,一台四川青城机械公司的压锯机损坏,找多人维修不成功。该设备为常规电控电路,使用交流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无其他特殊元件。接到告急后看电盘:一个交流接触器损坏,周围控制线路烧损严重,接触器已更换,线路用绝缘胶布包扎。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要电路图,发现原来的维修者维修中出现以下错误:
1。交流接触器应选用220V的,结果用了380V的。
2。不看电路原理图,根据记忆中拆卸前的状态接线,接错3对线!!
3。时间继电器因接错线路已损坏。
4。换上的交流接触器CJX12-3210应选自身辅助触点带NO的结果选成了NC的。
这些问题全部出在22KW主电机的Y-A启动电路上,怎么能工作!
根据原理图重新换件整线,事情很快解决。

楼主:
更正:CJX12-3210,应为CJX2-3210
接触器在原理图上为 KM13

楼主:
雷击后的电话机出现关不掉,一般2N5401(A92、A94、A1013)损坏,特点:这个三极管一般和A42(2N5551)紧靠在一起。注意:A1013因脚顺序为E、C、B,其他均E、B、C。

楼主:
某气体公司低温槽(罐)测量液态气体的液位控制器损坏,产地:四川,其他不详。
故障现象:控制器须外接220V/14。5V的10W变压器,屡烧。
判断:控制器内部故障,可能是短路。
维修:该公司负责人不相信控制器损坏,认为变压器不好,说控制器用了10年没坏,都是小变压器故障。竭力说服他们,拆下。该控制器全封闭结构,最后用切割面板边缘的办法打开,测量,14。5V进线后四个整流二极管(3A)1N5395坏掉一只,换后正常。

网友G:
找到知音,顶你一下!

1.     一台美国辛辛那提加工中心,有时工作正常,但工作数小时至半天不等就出错,出错报Rearl Time板有问题,并指出了出错地址,怀疑与存储器有关的部分出问题,将Rearl time板上两块内存条对调,问题依旧,报警出错地址未变,将内存条拔下用橡皮擦擦掉金手指上的脏污,情况也未见好转。板上另有数片SRAM存储芯片,将其拆下用在线测试仪对比测试正常,怀疑滤波不良致存储器读出错误,遂将其上10uF/6.3V电容全部更换,将稳压管也加以更换,并且在5V电源端并一100uF/25V黑金刚电容,试机一个月未出问题。(2006-5-15)

2.      一台西门子数控车床的数控触摸屏启动后进不了操作系统,并有报错。先检查电源,此系统是通过DC-DC转换器将24VDC电源转换为5VDC、 3.3VDC、12VDC等各种电源。测试各电源电压正常,波形良好。在检查SRAM存储器电源端时发现波形很不稳定,发现此电源端并联有一只1F的大容量电容,而用户反映此控制器曾放置一个月后,程序丢失,他们重送了程序,估计该电容代替电池用来保存用户编写的程序,此电容性能变差可能影响到存储器电源。在不拆此电容的情况下将一只1000uF/10V的电容并联在存储器正负电源端,开机启动正常,说明故障正是由存储器电源不良引起,程序在读存储器内程序时出错。将1F电容更换正常。(2006-5-10)

3.     一台数控焊机Y轴伺服控制器接收位移指令后,焊台Y轴方向不能移动,将X、Y轴伺服电机对调,焊台Y轴方向可以移动,因此可确定故障在Y轴伺服控制器。拆下伺服控制器,通上控制部分220VDC电源,从通讯端口开始依次检查数字芯片,测其逻辑关系,发现一片74HC04有一个门输入电压2.5V,输出0V,逻辑不对,查与此门有关的周边电路并无异常,将74HC04焊下测试也无问题,将74HC04 在电路板上的部位用无水酒精清洗后再用热风吹干,通电检查,此门输入5V,输出0V,再实际试机,一切正常。(2006 -5-22)

4.     一台地磅控制板,通电数码管能够从1至0自检,但自检后数码管乱闪,查电源电压波形都正常,离线测试发现一RAM HM6116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H:
不错,其实每一个维修人都有各种各样的
修理记录。

网友I:
感谢你的经验

网友J(2006-09-22):
不错,挺有意思的

网友K:
 经验交流多多益善,谢谢.

网友L:
经验交流多多益善

网友M:
这个帖子很好,支持经验.

网友N:
留个名字慢慢看

网友O:
支持经验交流呀

网友P:
朋友你修的东西真杂,难为你了。第一个实例会不会是所选接触器工作制不当呢?有AC1的和AC3的

楼主:
实例1是继电器,无AC1/3的区别,当然,选型不当。
我们负责本地好多工业企业的的维修工作,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维修的更杂,甚至氩弧焊机、离子切割机、铣床、刨床、车床、摇臂钻、塑料机械、海棉机械、食品机械、综合木工机械、砖机、砌块机。。。。。,不过见得多,认识就也广些。

网友Q(2006-10-28):
!!!顶!!!多多益善!!!

网友R:
顶!!!多多益善!!!同行加油!!!

网友:
JTX-3三组常闭常开触点的继电器又不是接触器!
不烧才怪!

网友S:
交流交流
共同学习

网友:
不顶对不起楼主!楼主辛苦啦!

网友T:
经典,小辈学习了

网友U(2008-09-24):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数控车床变压器烧掉有那些原因导致这样?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