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更换触摸屏画面

楼主(2006-07-11):
如何通过PLC更换触摸屏画面.
proface 的可以改变寄存器的值.原始的应该直接改变D8吧!
啊.但是HETECH的又怎么改呢?具体做法???
啊.但是GOT900的又怎么改呢?具体做法???

网友A:
向各位手請教:在計算機傳送程序給觸摸屏時,upload沒有被設置。請問還有沒有辦法將觸摸屏內的程序復制出來。我用的是 pro-face GP2500 觸摸屏。

网友B:
通过PLC数据来决定哪幅画面

网友C:
通过人机的系统控制区来实现。

网友D:
我想人机手册应该有讲吧!

网友A:
这些问题好专业啊
到底答案是什么啊
http://www.gkcity.com

网友E:
你的意思是通过PLC更换触摸屏画面的内容信息,还是改变什么信息,请讲的详细一点。

耷拉;

网友(2006-09-06):
应该就是通过PLC更换触摸屏画面吧!

耷拉;

网友:
通过人机的系统控制区来实现

网友F:
HETECH的也是改变系统区D8或D10的值就能换画面了.

网友G:
HITECH可以改变控制区D0来换画面!

耷拉;

网友:
应该是通过PLC更换触摸屏画面

网友H:
可以改变控制叶面存储器来换画面!

耷拉;

网友:
  通过人机的系统控制区来实现

耷拉;

网友:
HITECH可以改变控制区D0来换画面!

网友I(2006-12-29):
HITECH特容易實現

网友J:
呵呵,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I:
大多数的屏幕都支持PLC程序切换画面的功能,主要是你的设置和PLC程序的编写.

楼主(2007-05-11):
CQM1H:
HITECH特容易實現
什么意思啊
和proface 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