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系列CPU的DIP开关,DIP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07-11):
请问,CJ系列CPU单元有DIP开关,DIP是什么意思啊?
一直搞不明白,什么单词的缩写阿?

网友A:
是不是32点的I/O模块,DIP拨到0时,表示0.00-0.15的输入输出;拨到1时,表示1.00-1.15的输入输出。然后看它的指示灯对应的是哪个I/O,就明白输入输出的正确性了

网友B:
Dual-In-Line Package 双列直插封装

网友C(2009-01-04):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2点的I/O模块,DIP拨到0时,表示0.00-0.15的输入输出;拨到1时,表示1.00-1.15的输入输出。然后看它的指示灯对应的是哪个I/O,就明白输入输出的正确性了

是这个嘛?不是吧

网友D(2009-12-17):
还是没有说明白DIP开关的作用啊,是不是选择地址

网友E:
好好看看操作手册 会明白的

www.ytleader.cn

网友F(2010-04-11):
拔码开关,拔码开关, 拔码开关,

网友G:
应该是这个吧,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