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RS232/CAN子设备驱动编程

楼主(2006-07-11):
求助:
正在编写一个用MCGS组态软件设备驱动子程序,也就是从从下位机采集数据,通过can总线进行通信,然后再通过CAN/232转换从串口将数据输入组态软件(MCGS)。在组态软件设备设置串口添加了串口通讯父设备,子设备应该是要自己编写驱动吧?驱动的通信协议是不是就是所用的CAN协议?望指导一下,提示一下,呵呵.先谢谢.
邮箱是:zhaocuiqin@126.com

网友A:
通讯协议是设备协议,只是通过CAN总线的方式进行传送,你现在需要根据设备协议编写一个串口的驱动。我们公司提供直接带CAN总线的触摸屏,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请致电北京昆仑通态技术部,电话010-62979682

网友B(2006-08-28):
昆仑现在有带CAN口的触摸屏,是专为CAN口用户设计的,以前都没有的.呵呵

网友C:
同意两为楼上的,建议购买NTOUCH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