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堵转转矩?重谢

楼主(2006-07-1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零速满转矩吧

网友B:
起动转矩他哥哥吧.

网友C:
把电机的输出轴用杠杆固定,杠杆的另一端接测试仪表。测试电机在通电后堵转时产生的转矩,一般测试时间只有几秒钟。

网友D:
清原 那这个数据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E:
堵转时变频器输出的转矩。
比如,设定的堵转频率为30Hz,本来运行在40Hz的机器,由于堵转原因下降到25Hz,这时候变频器输出的转矩为它了。

网友F(2006-08-28):
电机堵转时,达到电机的最大力矩

网友G:
清源的说法是正确的,其他人可能没见过测试吧!

网友F:
好好学习一下电机的基本知识吧!搞变频器要懂电机

网友H:
 技术术语解释

1. 功率P:电动机的功率由转速和转矩决定
2. 额定工作点:电机的额定工作点一般设在最大效率点附近。
3. 额定输出功率:由额定转矩、额定转速决定。
4. 空载转速:电机在无负载时的转速。
5. 额定转速:电机在额定工作点运转的转速
6. 额定电流:电机在额定工作点运行时所消耗的电流。
7. 额定负载转矩:电机在额定电压、频率、额定转速时输出的转
   矩。一般的计算公式——
    额定负载转矩 = 电动机额定转矩×减速比×减速器传动效率
    大减速比电机受减速器最大允许转矩的限制,额定负载转矩计
    算值大于最大允许转矩的,则以最大允许转矩为额定值。
8. 堵转转矩: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加在输出轴上的,最终使电机停
   转的转矩。
9. 减速器的减速比:减速器输出轴与电动机出轴的转速之比。
10. 减速器传动效率:电动机配置减速器以后转矩增加的效率,用
    百分比表示。其大小受轴承、齿轮的摩擦力,以及润滑条件的
    影响。一般经过一级传动的齿轮减速器其效率为90%,两级传动
    的效率是81%,减速比越大,其传动级数越多,传动效率就越
    低。行星齿轮减速器的传动效率要高得多,一般单级传动的效
    率为95%,
11. 减速器最大允许转矩:减速器能够承受的最大转矩,受齿轮、
    轴承的材质,以及减速比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一般
    为额定转矩的2倍。
12. 减速器最大允许悬吊载荷:减速器能够承受的垂直于输出轴的
     最大载荷值。其值因减速器的型号以及悬吊力与轴端的距离有
     关。
13. 减速器最大允许推力载荷:减速器输出轴能够承受的最大水平
    推力。其值与减速器的型号有关。

网友I(2007-01-13):
1、堵转转矩: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加在输出轴上的,最终使电机停
   转的转矩。
2、电机转速为零或迫使电机转速为零的小于负载转矩的电磁转矩均为堵转转矩;

网友J(2007-03-21):
回家看书去

网友K(2010-01-04):
学习啦 不过还是没怎么搞清楚

网友L:
 1、先说什么是“堵转”?负载阻力产生的反力矩大于电机的电磁动力的电磁转矩,电机会很快停转,或电机无法起动,我们称电机“堵转”;堵转转矩实际上是指电机的最大转矩,对应电机的转速为零,电流最大时的转矩。
2。额定转矩是指,电动机在额定功率时运转的转矩称额定转矩,即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下的转矩,此时转速为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