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4-20mA 的输出是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

楼主(2006-07-11):
经常有客户问:我们产品的 4-20mA是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不知道怎样区分为好?

网友A:
有源4-20mA就是仪表输出的4-20mA是可以测量到的;无源4-20mA就是要在输出断加上电源(一般是24V)仪表的4-20mA才能被测到。
一般的无源输出的是用在带安全删的防爆区的,其他的一般是有源的,你看下该仪表是否是需要安全防爆的。

楼主:
谢谢:“自由2005”。 不过我还是没有明白,从一个器件的功能来考虑,怎样明确区分:有源4-20mA、无源4-20mA的输入和输出?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4-20mA信号流程图,请参考。

网友B:
首先这个问题提法我觉得不妥:‘4-20mA是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而且涉及基础的理论概念,要说明白势必扯很多,所以一直无法回答。看到楼主短信,在此说一下看法。 在‘电路’或者‘电路分析’课程中我们学过有源和无源的概念。含有有源器件运算放大器、三极管、可控硅等有源器件的是有源电路,只含有电阻、电容、电感等耗能元件的电路是无源电路。或者说电路归并后,含有电源元件的是有源电路,反之是无源电路。我的理解:可以向外部提供能量的是有源电路,不能向外部提供能量的是无源电路。所以变送器作为一个向外部提供信号的设备,不可能是无源的也就不存在有源无源之说。当然这里的能量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通过对电源的变换和控制得到的。 其二,电路是有源还是无源,是由电路本身决定的不取决于它的供电方式。就以上三图来看,只是供电方式有区别,只能说图一和图二都是 二线制变送器、图三是四线制变送器。(图一虽然没有画电源,肯定也是不能少的)这并不能改变电路的性质。顺便提一下:图二由 PC 机供电时电源和负载电阻不应该是串联关系,而应该是负载电阻的地和 PC 机的地联结,就是说这里的电源和负载电阻是共地的。 如果‘有客户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他有模糊认识。你要解释势必要讲一套理论来说明问题,最好避开了事。但是我们自己概念一定要明确,不能有这样的不科学不专业的‘行话’。

楼主:
  三种模块在实际应用中:
“图一”型号的模块在工作时,无需外接电源和调节电位器,可以实现4-20mA的输出。
“图二”型号的模块在工作时,无需单独外接电源,4-20mA的输出是由 PC 机供电电源输入到模块中,并且和负载(或显示仪表)组成一个回路而形成的。外接的ADJ可以进行精度校正。
“图三”型号的模块在工作时,4-20mA的输出须给模块提供一个辅助电源PWR(5V/12V/24VDC),外接的ADJ可以进行精度校正。

从前面几位专家的分析来看,是否应该按以下方式区分:
图一和图二都是: 二线制4-20mA隔离变送器。
图二是 带两线制配电回路输出方式的。
图三是:4-20mA隔离配电器(或四线制4-20mA隔离变送器)。

但是,当客户询问图一或图二的: 二线制4-20mA隔离变送器时,又怎样能简单的命名区分开来?

网友C:
不错不错,学到不少啊

网友D:
"4-20mA是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这个问题是说信号输出的方式,有源的意思是此输出等效为一个4—20mA的电流源,无源就是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此电阻保证外部加上源后流过它的电流为4-20mA),这样说不就和周公说的一致了吗?至于区分方法很简单:将设备通电,断开输出,用万用表在输出端子上测量电压,有电压的为有源输出,反之为无源输出。

楼主:
谢谢xwsheng! 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归纳,请各位参考。 1、两线制4-20mA隔离变送器(有源输出型) 型号:ISO 4-20mA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72413172999572.doc 2、两线制4-20mA隔离变送器(无源输出型) 型号:ISO 4-20mA-P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72110452764355.doc

楼主(2006-08-17):
图片可以上传了!

网友E:
本来以为知道这事
结果看完以上贴子
变成一头雾水了??

楼主:
[b]又有了一种:两线制4-20mA电流环隔离变送器—— ISO 1003[/b] 4-20mA电流环隔离调理器(ISO 1003) 是单片两线制隔离接口芯片,该芯片内部包含有一个电流信号调制电路,光电耦合隔离变换电路及解调电路。 该芯片有4-20mA的供电电压范围宽(16.5V-36V),输入等效电阻小,线性度高等特点。该芯片可提供5V/3.5mA的隔离电压输出、2.5V基准电源。输入信号的电压为0-0.8V,相对应输入侧电流环路中电流的变化。输入及输出侧宽爬电距离及内部特殊绝缘的隔离措施使该芯片可达到2500VAC绝缘电压。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81015575719721.doc

网友F:
楼主似乎有做广告的嫌疑.
不过没关系,你提供的信息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
但有些人的回复有点误导初学者.
首先,你介绍的是信号隔离器,而不是变送器.有的网友对这点没搞清楚.变送器已经有了,隔离器是把信号不失真的隔离,并不改变信号.隔离的目的是为了抗干扰,安全防爆等.
其次,客户问有源输出还是无源输出,问得是隔离器输出,是说隔离器输出是否需要电源.能直接输出4-20mA为有源输出,输出端需要加电源才有4-20mA为无源输出.图1为有源输出,图2为无源输出.
图3是有源输出,与图1不同的是还需要一个电源给隔离器供电,也就是说明书里说的辅助电源.
最后一个是4-20mA电流环隔离调理器.输入为0-0.8V,输出4-20mA线性对应输入,输入端和输出端需要隔离的两个电源.
这些你仔细看看说明书都能搞清楚.

网友G:
SUNYUAN上传的那所为"技术资料,不过是产品介绍罢了.

楼主:
谢谢“imgg”对问题的详细解释。
 我只是把客户给出的一些要求和问题放在论坛上请各位专家进行讨论及指导,可能上传的图和资料太多给各位造成了误解,请谅解。
  前面你所说的信号隔离器是把信号不失真的隔离,并不改变信号.隔离的目的是为了抗干扰,安全防爆等。而图三的隔离器具有将信号隔离、放大及转换的功能,通过接入辅助电源后,输出的4-20mA的带负载能力增强(最大1000欧姆),也可以将0-20mA/4-20mA/0-5V/0-10V/1-5V等信号进行隔离及变换。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在电流输出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如果有就是有源,如果没有就是无源。

网友I:
举例理解:DCS的AI卡件,直接带两线制变送器,是靠卡件给变送器供电的,我们检验卡件时就要用无源4-20mA信号,所以没有信号发生器时也可以接电阻箱串万用表,要接有源的4-20mA信号就把卡件烧了!若接的是象电磁流量计或是其他仪表需单独供电的(四线制仪表)校验时就需有源4-20mA信号。
实际中一个通道有3个端子,1、2是直接接变送器的,2、3接如电磁流量计的!

网友J:
楼主提供的IC不知价格怎样,可靠性如何?请发点资料到我的Email
pcbrepair@163.com

网友K:
  同意imgg的说法.
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隔离器做的五花八门.
有源无源是针对供电回路来说.
需要对变送器进行供电,并提取反馈电流的电路就是有源
反之只能检测反馈电流的回路就是无源,
原来我是这么理解的
现在我越看上面的帖子越有点糊涂了!

楼主:
有的客户将下图中的隔离方式称为:两线制4-20mA隔离配电器。因为图中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是由隔离器从输出端(配电回路输出方式)耦合过来的。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该IC可为两线制传感器配电16V~21.5V,方便了一些两线制传感器的信号测量、远传、隔离等功能。该IC输出是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回路(现场防爆功能)来设计的,同当前流行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ISO 4-20mA-F产品在使用时,其输入端外接传感器上的电源和信号是由4-20mA配电器模块从输出端耦合过来的,这个电信号可以用PLC、DCS、工控机来控制,当需要采集数据时就给传感器加电,不需要时可以关断电源和信号,从而实现节能、防爆的功能,同时可实现现场多点数据采集和控制,也可以延长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L(2016-03-04):
看完帖子有些一头雾水了,我们以往理解有源就是有一对端子接电源,还有一对端子接信号输出,无源就是只有一对接信号的+,-端子,接线的时候一般将24v串进去。难道我的理解太狭隘了?

网友M(2024-06-07):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学到不少啊

无源一般是两线制,有源一般是4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