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5510KW时间控制问题

楼主(2006-07-11):
如果5510KW编程想实现到一个时间就触发某个动作,请问可以实现吗?怎么去实现?

网友A:
5510kw没有定时器么??

楼主:
想实现的功能是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触发动作,用定时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定时器只能实现相对时间的触发,你可以试试看读取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