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7805的具体功能

楼主(2006-07-11):
请问:7805芯片有什么作用?输入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A:
7805芯片好象是5V稳压吧,
LM7805我记得最大输出电流是1.5A,输入电压不清楚

网友B:
7805--三端稳压电源,1进2接地3出,输出是5v电压。

网友C:
线形电源IC;大压差输入6--9V,否则损耗很大

网友D:
78系列为正电压输出.79系列为-电压输出.例:7805=+5V
7924=-24V……

网友E:
输入 < 36V ,压差 > 2V。 最基本的,一定记住。

网友F:
写元件名称时一定要全避免大家回答错误象LA7805,UPC7805,MC7805等很多

网友G:
我也通过大家了解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啊 呵呵

网友H:
7805叫三端集成稳压器,输入 < 28V才安全 ,压差 在3~5V输出电压才稳定,压差过大损耗大,发热严重,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I:
我的意见和 学然后知不足一样

网友E:
这里牵扯到两个不同的概念:最大输入电压是调整管的设计耐压,功耗和器件的工作温度有关。下图摘自ST 公司的L7805文档

网友H:
功耗怎么会和器件的工作温度有关呢?应该是工作温度与器件的
功耗有关!试想,如果没有功耗,其工作温度从何而来呢?
功耗与器件压降和器件的工作电流有关!功耗是指功率损耗,
功耗 = 器件电压降×器件的输出电流(即工作电流)
器件的功率损耗越大,其发热越严重,那么其工作温度就会越高!器件就越不安全(容易损坏)。
使用中,应注意不要超过器件的一个重要指标,叫耗散功率的,否则极易烧坏。

网友E:
工作温度和许多因素有关,不仅仅是本身承受的功率:环境温度、冷却方式。同样器件井下120度和冬天-30度允许的功耗是不相同的。散热器表面积,自然冷却,风冷、水冷都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