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06-07-11):
我们公司的包装机,由原来的继电器回路改为PLC控制,结果出现对色标的控制不精确,因为包装速度60PIC/MIN 所以怀疑是PLC(SIEMENS-S7-200)的反应和计算速度不够.请行家给点建议!你们都见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如果原因真的如你所说,可以通过立即输入/输出指令来解决,但我认为是你工艺不熟悉造成的程序结构问题。
PLC的扫描速率不可能比继电器盘慢的。

网友B:
专业维修富士\达和\FW系列包装机控制器;日本大和ADW系列多头计量机
电话:013194987501

网友B:
我用三菱的FX1S改下来的包装机都要可达到200R/M,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6-08-21):
ooooo
可能是我的程序问题

what?

网友(2007-01-03):
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可以试下中断,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C: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D:
看来还是你的机械或者电机响应有问题,PLC虽然控制精度不高,每秒一次还是可以的。

网友E(2007-08-17):
应该不可能

楼主(2007-09-28):
现在发现不是PLC问题,速度足够。

网友F:
什么包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