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助

楼主(2006-07-11):
利用mcgs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报警处理,要求数据在正常和报警状态显示不同颜色,并且采集的数据如果连续4次出现报警或者在100次内累计超过15次报警,则提示相关消息,请问任何实现?

网友A:
数据显示分不同颜色可以使用标签中的字符颜色分段点设置。
报警的统计可以通过报警策略来实现。

楼主:
谢谢昆仑通态!第1个问题已解决,第2个问题通过报警策略的脚本程序来实现吗?那么脚本程序应该如何写才能实现:任意连续4次数据超过范围则出现报警或者在100次内累计超过15次数据超过范围则报警,比如说DATA0为实时采集的数据,如果大于100则为超过范围,能否请写一个示范程序,谢谢!

网友B:
你可以用事件策略,来计数,
i=i+1
j=j+1
if data > 100 then
k=k+1
endif
if data > 100 then
g=g+1
endif
用循环策略来清零

IF i=101 THEN
i=0
k=0
ENDIF

IF j=5 THEN
j=0
g=0
endif
其中i j是用来对数值的变化进行计数
k、g是对大于100的数值进行计数
对k、g设置报警,k等于15时候,报警,g等于4的时候报警

网友C(2006-08-28):
好方法!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昆仑有强人啊

网友B: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TO:茄 子
看来也很熟悉昆仑的产品,可否认识一下呢

网友B:
to:蓝图。。
可以加我QQ:3405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