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电动执行器三相电机烧坏原因如何判断

楼主(2006-07-11):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电动执行器三相电机烧坏,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及处理方式?如何判断电机烧坏?我用万用表测电机相间电阻是大还是小?谢谢

网友A(2009-02-02):
我是奉化市海联电机有限公司缪海露,我们单位专业制造执行器配套电机,欢迎各位高工选择我们的产品
0574-88939899 13805835899 www.fhhldj.com miaohailu@sohu.com
据我分析你的情况可能有几种,一个由于电子控制部分出现问题导致电机热保护失去作用,使电动机失去保护而烧掉,也有可能热保护有问题不能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电机能不能用只要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看看3根线,1+1这么量,看看阻值不平或者不同就有问题!至于断开不能复位那是电机热保护器的问题,需要及时更换!

网友B:
请教一下,Baumueller公司的三相交流永磁式同步伺服电机在更换新电机后不停地高速运转,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及处理方式?谢谢!

网友C:
一般是过载时保护没起作用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