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执行器三相电机烧坏原因如何判断

楼主(2006-07-1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有一台电动执行器三相电机烧坏,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及处理方式?如何判断电机烧坏?我用万用表测电机相间电阻是大还是小?谢谢

网友A:
万用表是不能用来测量电机相间电阻的,用电桥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