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LC做OPC通讯

楼主(2006-07-11):
请问各位一个肤浅的问题,
做AB PLC下位与力控上位OPC通讯时
如手上没有PLC,用RSLINX和LOGIX500及力控软件能否在力控里建立数据变量.
因为在LINX里没有PLC连接的就没有设备.不能在设备NEW TOPIC里建立他的ITEM
不用模拟器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连接到组态数据库????

楼主: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
但做工程有必要的提前量,你手头暂时没有PLC也要把程序写了不是
有软件就可以把工作做了吧?
都不屑一顾??
等PLC到手,一切都做不完了

网友A:
个人见解:
楼主的看法很对,opc作为标准规范,应该在工程开发的时候,不需要具体设备作为支持.同时,也不应该以厂家作为区分,你如果是client就应该能接受任何server.

其实作为opc server, 个人认为应该是做样的结构:
opc server接口<---〉内部数据区<----〉采集程序
其中的可以使用模拟程序读写数据,即,内部数据区<----->模拟采集程序
其中的opc server接口用来和opc client接口,即
opc server接口<----->opc client
这样就可以在没有采集程序的时候使用模拟采集程序了。

另外,如果做成这样,内部数据区<----〉多个设备采集程序,同时,内部数据区<----〉不同的数据可配置的多个opc server接口。
那就是通用的多节点(每个节点多连接)的opc server,以后只需要定制不同设备的采集程序了。

本团队开发的plink协议网关,支持多通道多协议的采集和转发,跨平台(windows和linux,以及moxa uc嵌入式平台),为了丰富协议库,为任何提供设备有代表意义设备协议的公司和个人免费定制协议。为图形界面厂商和设备厂商提供开发服务。索取windows版demo和了解详情请加qq438923036

网友B(2007-03-19):
是啊 ,我想

网友C:
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实际是没用PLC就不能在设备NEW TOPIC里建立他的ITEM

小魏!

网友:
其实楼主想法不是没可能实现,使用力控OPC建立设备,并创建连接项时,常规方法需要拿到设备,并且在RSLINX中找到该设备,建立会话。然后在力控的界面中有一个浏览,即‘LOAD’的过程。

楼主如果注意观察的话,力控成功建立一个OPC设备的连接项以后,在连接项参数中,是一串关于目标寄存器的连接地址。如果你对RSLINX OPC想当熟悉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手动输入的方式,把连接项创建成功。小经验,希望大家批评指证。

网友D:
AB 的PLC有个仿真软件,打开后,RS LINX里就能看到模拟的PLC

至于能否连上,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