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质量流量计挂接在RS485

楼主(2006-07-11):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现场质量流量计通过RS485进行通讯,信号线接至控制室,现场没有串接。现在要求在中控室串接后接至485口实现通信。请问在如何实现串接(现场质量流量计只有两个接线端子)。

网友A:
看来你真的不懂,把你的质量流量计的资料发过来给你看看,wdo_1000@126.com

网友B:
你的流量计如果不具备通讯内力,那就不能直接接上总线。同时你要知道,现场仪表通讯使用的一般是HART协议,你还需要买个HART调制解调器,才可以通讯。
我们有种模块,可以采集模拟量信号。转换成RS485通讯借口,Modbus通讯协议。
QQ:329360862
msn: shihonglai@hotmail.com
E-mail:redlion126@126.com

网友B:
美国红狮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