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丢步

楼主(2006-07-11):
现在二个步进电机来移动一个平台来向一个板上打孔。
动作:平台沿X轴正向每移动一定距离后停下,然后平台上一电钻自动下行打孔,下行到位后上行抬起。然后X轴步进电机再移动上述距离后打孔,当打到设定的个数时。Y轴移动一定距离到下排。X轴开始反向移动一定距离后打孔(也就是要在一个板上打等距的N排孔)
问题:据用户反应原来用的是三菱FX1-24MT的PLC,后来PLC坏了,换成FX1N-24MT。用一路脉冲输出Y0,然后用Y1,Y2,Y3,Y4来选择X,Y轴四路中的一路来向步进控制器中发脉冲。(电机是二路脉冲输入即正向反向)据用户反应在原来用FX1时很准,现在改为FX1N后发现丢步。
电机是VEXTA 5-PHASE五相的只有半步和整步运行、0。72/STEP,控制器VEXTA VOX5128,丝杆丝距10MM 。
现在每打100个孔就有3-5MM的误差,机械灵活。
脉冲原来是用PLSY发的1K速度每次750个脉冲。
后来以为是起步太快而至,改为PLSR速度2K或1K,加减时间250-500MS选通信号Y1——Y4是输出后立即刷新。选通信号输出40MS后接通PLSR。结果电机仍然不是很准,有时误差大有时小。
电机在停止时保持扭矩很小(本人用手试过)

希望各位高手协力帮助。

楼主:
刘利岩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A:
你确定现在的保持力矩比原来小了很多?检查一下电流设置开关有没有动过,驱动器电源供电是否和原来一样?问题可能就出在保持力矩下降上。
一己之见,请刘工斧正!

网友B: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如果没有其它的设置,停止时的扭矩应该是最大的,如果停止时扭矩动很小,那么运动中的扭矩只会更小。

楼主:
电机y 轴1。4A   X轴2。8A
控制器上有一STOP电位器,和一半步全步开关。说明书没有,我想STOP电位器可能是调电流的。调了一下,的确。但是仍然丢步,保持力矩不大,丝杆的直接联轴的,用手可不费劲的转动线杆。换一大驱动器,电机发烫,保持力矩没有多大变化。问题依然。
因为10个脉冲位移一个毫米,一次前进7,5MM,要750脉冲。假设每走一步丢一个脉冲,那么走100步就有10MM的误差。问:步进是否本来就只有这个精度,不可能完全与控制器脉冲数同步。
另外控制器上有一TIM.的灯时亮时灭,TIM励磁定时信号输出,http://www.orientalmotor.com.cn/

网友C:
电机在停止时保持扭矩很小(本人用手试过)
估计问题在这里

网友D:
有没有会在机械上出问题。

楼主:
机器很是灵活,刚清洗过。

网友E(2007-11-03):
也可能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啊,我们在给自己整机配步进驱动器的时候,有时会把保持电流设为运行电流的1/2左右。只是保持又没有阻力可以省电啊!

网友F(2009-03-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QQ690183511

网友G:
排除顺序应为:机械精度,用表打下xy轴的直线度,控制器,看电流和细分有没有设置好,步进电机怎么排除我不太懂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器本身都有半流功能,就是为了省电的,而且电流还可以设置的 更小,我分析还是平台和电机的精度不够,

网友I:
估计是驱动器的电流设置问题。

网友J(2009-06-14):
你好手上有一fx1的機器不知如何使用plsr可煩請把程式給我參考好嗎謝謝~~hkey111@yahoo.com.tw

网友K(2009-10-30):
出来学习的,总要回帖的……

网友L:
我这几天也是搞台步进电机,也是老是丢步.

网友M:
步进电机丢步是很正常的

只要速度上去了不管哪种步进基本都会丢步的

网友N:
速度上去了丢步说明你的技术不到家,不要去怪步进电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机y 轴1。4A   X轴2。8A
控制器上有一STOP电位器,和一半步全步开关。说明书没有,我想STOP电位器可能是调电流的。调了一下,的确。但是仍然丢步,保持力矩不大,丝杆的直接联轴的,用手可不费劲的转动线杆。换一大驱动器,电机发烫,保持力矩没有多大变化。问题依然。
因为10个脉冲位移一个毫米,一次前进7,5MM,要750脉冲。假设每走一步丢一个脉冲,那么走100步就有10MM的误差。问:步进是否本来就只有这个精度,不可能完全与控制器脉冲数同步。
另外控制器上有一TIM.的灯时亮时灭,TIM励磁定时信号输出,http://www.orientalmotor.com.cn/

前辈,照如此的脉冲当量来算,7.5MM应该是75个脉冲啊……可能是您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O(2010-07-12):
丢步,如果细分设置正确的话,那就是电流的问题,再则是电机、驱动之间搭配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