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关于intouch与I/Oserver网络通信的问题,有遇到的没有?

楼主(2006-07-11):
在一个网段中,有两台上位机,一台通过网络访问另一台的I/Oserver,通信正常稳定,当再有计算机接入这个网端时,通信不稳定了,一般运行半个小时或3个小时通过网络访问的那台计算机的intouch画面的数就不动了(通信协议用的是Suitelink,节点名、应用程序名、主体名均无误)。各位高手可否告知一下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试一下用DASERVER,这很好用的。

网友B(2006-11-10):
我也是这样用的没有出现问题啊?

网友C(2008-12-23):
情况相同,该软件有漏洞

网友D:
我这里没有这类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