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求助

楼主(2006-07-11):
上电报警E。P24故障,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主板没有24V。

楼主:
我测出有24V电,风扇都转,端子上有电压

网友B:
直流24V输出短路。检查PC端子是否短路,并排除!

网友C:
换点模块哟。嘿嘿

网友D:
控制端子上的24V是经过稳压处理的,可能那个电源芯片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