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关地热用的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7-11):
有谁了解地热这个行业,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现在地热用的温度传感器寿命都很短,而且更换起来很麻烦,不知道哪位仁兄有好的解决办法?请尽快提供。谢谢!

网友A:
地热是用PEX铺的散热管吧?最好的方式是在分配器那里安装进出水温度传感器,用热电阻,造价低,换起来也方便,如果有必要再加个流量计量表,就可以换算出整个房间的用热量了,有兴趣可以讨论下。QQ:11843498 Email:Tiger.ston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