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常见的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06-07-11):
      调节阀常见的故障处理方法
  调节阀经常卡住或堵塞的防堵(卡)方法( 6 种方法)
  (1)清洗法
    管路中的焊渣、铁锈、渣子等在节流口、导向部位、下阀盖平衡孔内造成堵塞或卡住使阀芯
  曲面、导向面产生拉伤和划痕、密封面上产生压痕等。这经常发生于新投运系统和大修后投运初
  期。这是最常见的故障。遇此情况,必须卸开进行清洗,除掉渣物,如密封面受到损伤还应研磨;
  同时将底塞打开,以冲掉从平衡孔掉入下阀盖内的渣物,并对管路进行冲洗投运前,让调节阀全
  开,介质流动一身时间后再纳入正常运行。
  (2)外接冲刷法
    对一些易沉淀、含有固体颗料的介质采用普通阀调节时,经常在节流口、导向处堵塞,可在
  下阀盖底塞处外接冲刷气体和蒸汽。当阀产生堵塞或卡住时,打开外接的气体或蒸气阀门,即可
  在不动调节阀的情况下完成冲洗工作,使阀正常运行。
  (3)安装管道过滤器法
    对小口径的调节阀,尤其是超小流量调节阀,其节流间隙小,介质中不能有点点渣物。遇此
  情况堵塞,最好在阀前管道上安装一个过滤器,以保证介质顺利通过。带定位器使用的调节阀,
  定位器工作不正常。共气路节流口堵塞是最常见的故障。因此,带定位器工作时,必须处理好气
  源,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在定位器前气源管线上安装空气过滤压阀。
  (4)增大节流间隙法
    如介质中的固体颗粒或管道中被冲刷掉的焊渣和锈物等因过不了节流口造成堵塞、卡住等故
  障,可必用节流间隙大的节流物——节流面积为开窗、开口类的阀芯、套筒,因其节流面积集中
  而不是圆周颁布的,故障就能很容易地被排除。如果是单、双座阀就可将柱塞形阀芯改为“ V ”
  形口的阀芯,或改成套筒阀等。例如某化工厂有一台双座阀经常卡住,推荐改用套筒阀后,问题
  马上得到解决。
  (5)介质冲刷法
    利用介质自身的冲刷能量,冲刷和带走易沉淀、易堵塞的东西,从而提高阀的防堵功能。常
  的方法有:①改作流闭型使用;②采用流线型阀体;③将节流口置于冲刷最厉害处,采用此法要
  注意提高节流件材料的耐冲蚀能力。
  (6)直通改为角形法
    直通为倒S 流动,流路复杂,上、下容腔死区多,为介质的沉淀提供了地方。角形连接,介
  质犹如流过90 ℃ 弯头,冲刷性能好,死区小,易设计成流线形。因此,使用直通的调节阀产生
  轻微堵塞时可改成角形阀使用。
  调节阀噪音大的解决方法( 8 种方法)
  (1)消除共振噪音法
    只有调节阀共振时,才有能量叠加而产生 100多分贝的强烈噪音。有的表现为振动强烈,噪
  音不大,有的振动弱,而噪音却非常大;有的振动和噪音都较大。这种噪音产生一种单单调的声
  音,其频率一般为 3000~7000 赫兹。显然,消除共振,噪音自然随之消失。
  (2)消除汽蚀噪音法
    汽蚀是主要的流体动力噪音源。空化时,汽泡破裂产生高速冲击,使其局部产生强烈湍流,
  产生汽蚀噪音。这种噪音具有较宽的频率范围,产生格格声,与液体中含有砂石发出的声音相似。
  消除和减小汽蚀是消除和减小噪音的有效办法。
  (3)使用厚壁管线法
    采用厚壁管是声路处理办法之一。使用薄壁可使噪音增加 5分贝,采用厚壁管可使噪音降低
  0~20 分贝。同一管径壁越厚,同一壁厚管径越大,降低噪音效果越好。如 DN200 管道,其壁厚
  分别为 6.25 、 6.75 、 8 、 10 、 12.5 、 15 、 18 、 20 、 21 .5mm 时,可降低噪音分
  别为 -3.5 、 -2 (即增加)、 0 、 3 、 6 、 8 、 11 、 13 、 14.5 分贝。当然,壁越厚
  所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4)采用吸音材料法
    这也是一种较常见、最有效的声路处理办法。可用吸音材料包住噪音源和阀后管线。必须指
  出,因噪音会经由流体流动而长距离传播,故吸音材料包到哪里,采用厚壁管到哪里,消除噪音
  的有效性就终止到哪里。这种办法适用于噪音不很高、管线不很长的情况,因为这是一种较费钱
  的办法。
  (5) 串联消音器法
    本法适用于作为空气动力噪音的消音,它能够有效地消除流体内部的噪音和抑制传送到固体
  边界层的噪音级。对质量流量高工阀前后压降比高的地方,本法最有效而又经济。使用吸引串联
  消音器可以大幅度降低噪音。但是,从经济上考虑,一般限于衰减到约 25 分贝。
  (6)隔音箱法
    使用隔音箱、房子和建筑物,把噪音源隔离在里面,使外部环境的噪音减小到人们可以接受
  的范围内。
  (7)串联节流法
    在调节阀的压力比高(△ P/P1 ≥ 0.8)的场合,采用串联节流法,就是把总的压降分散在
  调节阀和阀后的固定节流元件。如用扩散器、多孔限流板,这是减少噪音办法中最有效的。为了
  得到最佳的扩散器效率,必须根据第件的安装情况来设计扩散器(实体的形状、尺寸),使阀门
  产生的噪音级和扩散器产生的噪音级相同。
  (8)选用低噪音阀
    低噪音阀根据流体通过阀芯、阀座的曲折流程(多孔道、多槽道)的逐步减速,以避免在流
  路时原任意一点产生超音速。有多种形式,多种结构的低噪音阀(有为专门系统设计的)供使用
  时选用。当噪音不是很大时,选用低噪音套筒阀,可降低噪音 10~20分贝,这是最经济的低噪音
  阀。

  调节阀稳定性较差时的解决办法(5 种方法)
  (1)改变不平衡力作用方向法
    在稳定性分析中,已知不平衡力作用同与阀关方向相同时,即对阀产生关闭趋势时,阀稳定
  性差。对阀工作在上述不平衡力条件下时,选用改变其作用方向的方法,通常是把流闭型改为流
  开型,一般来说都能方便地解决阀的稳定性问题。
  (2)避免阀自身不稳定区工作法
    有的阀受其自身结构的限制,在某些开度上工作时稳定性较差。①双座阀,开度在10%以内,
  因上球处流开,下球处流闭,带来不稳定的问题;②不平衡力变化斜率产生交变的附近,其稳定
  性较差。如蝶阀,交变点在 70 度左右;双座阀在 80~90% 开度上,遇此类阀时,在不稳定区工
  作必然稳定性差,避免不稳定区工作即可。
  (3)更换稳定性好的阀
    稳定性好的阀其不平衡力变化较小,导向好。常用的球阀中,套筒阀就有这一大特点。当单、
  双座阀稳定性较差时,更换成套筒阀稳定性一定会得到提高。
  (4)增大弹簧刚度法
    执行机构抵抗负荷变化对行程影响的能力取决于弹簧刚度,刚度越大,对行程影响越小,阀
  稳定性越好。增大弹簧刚度是提高阀稳定性的常的简单方法,如将20~100Kpa 弹簧范围的弹簧改
  成60~180Kpa的大刚度弱簧,采用此法主要是带来定位器的阀,否则,使用的阀要另配上定位器。
  (5)降低响应速度法
    当系统要求调节阀响应或调节速度不应太快时,阀的响应的调节速度却又较快,如流量需要
  微调,而调节阀的流量调节变化却又很大,或者系统本身已是快速响应系统而调节阀却又带定位
  器来加快阀的动作,这都是不利的。这将会产生超调,产生振动等。对此,应降低响应速度。办
  法有:①将直线特性改为对数特性;②带定位器的可改为转换器、继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