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能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6-07-11):
请问PAC+运动模组系统能否实现控制五轴模拟量伺服电机,同时实现三轴插补,且具有电子凸轮关系,请问那家公司PAC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A:
研华的PCI1240就是基于PC的,可以用在PAC上实现控制伺服电机,但是电子凸轮就不清楚了,你可以打眼华的技术支持问下

网友B:
我们的可  MSN:huihuasu@hotmail.com 苏先生

网友C(2006-12-18):
把伺服电机当步进用可以了

网友D:
模拟量的没听说过,要是脉冲型的你可以搜索一下ICPDAS的I-8094系列产品

网友E(2007-07-12):
基于PC的插入式板卡,好一点的都能实现3轴插补和电子凸轮。如果考虑嵌入式用PAC的话,也有相应解决方案,以NI CompactRIO为例,有伺服模块,通过FPGA来控制实现,用到了Softmotion技术。
http://www.ni.com/swf/presentation/us/softmotion/
视频讲座

网友F:
倍福的产品就可以啊!

提供软件,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www.beckhoff.com.cn

网友G:
我们的产品也可以:4轴运动控制 www.opto22.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