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2800系列Err 7

楼主(2006-07-11):
  请教丹佛斯2800系列Err 7 是UDC高于逆变器的过压极限,不能复位。请问具体是线路板上哪个器件出现故障?由于发电电压稍高引起。我遇见两台一样故障的这种变频器了。上次是拿到上海修。谢谢指教!

楼主:
高手帮帮我呀。

网友A:
是底下的CPU板上的EEPROM(型号是25010)内的程序丢了,恐怕你自己是修不了的,还是要送去专业的维修中心去修。

网友A:
给你推荐 上海津信,021 65618877

楼主:
 小生有理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13 8:36:00
    是底下的CPU板上的EEPROM(型号是25010)内的程序丢了,恐怕你自己是修不了的,还是要送去专业的维修中心去修。

多谢马先生!

说起来有点象,我用俩台一样的变频器对比测电压我认为可疑的地方差别不大。

楼主:
  今天我用编程器把一好的变频器的AT25010内部的数据读出来全是0,坏的这个变频器的AT25010被我拆坏了,看来也不是这个集成电路块坏了,由于不好拆这个贴片集成电路,我用线把两台变频器的AT25010用线对接起来还是不行.而另一台却正常.那位大虾知道帮帮我呀!来温州我请客.

网友B(2017-06-2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