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6-07-11):
请教,发光二极管在使用时串联的电阻是怎样选择的啊?

网友A:
根据U=RI计算的,I=发光二极管的额定电流;
发光二极管本身的电阻在计算时可以不考虑。

网友B:
但是压降要考虑,特别是低电压情况下。
I = (U - V )/ R 。其中 U 是电源电压,V 是发光二极管压降(约1.6-1.8V),

楼主:
谢谢 可一般的二极管在使用的时候看不出额定电流的啊
发光二极管的一般额定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C:
对呀,我的厂和操作台上有一些指示灯就串二极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选择电阻的,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通常静态显示有10 mA就有足够亮度,极限参数IF等在50mA下测量。动态显示需要的电流和占空比有关。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反向耐压低,用在交流回路,应先用电阻分压,再加二极管整流,这样才可靠,寿命长。

楼主:
谢谢,周公
CPU-Z,你说的二极管整流是不是说再用个普通二极管串联于发光二极管啊 我还没见到这种情况,一般我见的扳子都用了桥式整流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