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森兰BT40开关电源不工作怎么办

楼主(2006-07-11):
控制版上的保险丝烧坏了,还有K1317坏了,换上后开关电源还是不工作.我又检查了一下变压器是好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搞,请各位大虾指点一行,我在这谢谢各位了,哦还有是1.5kw的.

网友A:
K1317坏了,你换过UC3842吗?UC3842的6脚有个稳压管你查了吗?

网友B:
开关电源损坏往往会导致其它器件的损坏,近的就如开关管(K1317)或3842(3845)--3842起振电压高一点,远的可能有反供电压部分损坏,在通电压之前最好先通低压检测3845的输出情况.如果3845已损坏,6脚的输出电阻可能也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