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可以模拟演示的电路绘图软件

楼主(2006-07-11):
很多plc编好程序后为了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可以即时模拟演示出逻辑结果,有没有电路设计完成后验证其是否正确的即时模拟的软件呢,这样可以减少设计中的的失误和危险.
qq:442787942

楼主:
我一直没找到这样的软件,绘图完成后的即时模拟非常有用,不会没开发吧?autoCAD等电器绘图软件都没这种功能,还没开发这种软件的话我就给软件设计者提供一种思路,有的话谢谢给我个提示

网友A:
我晕,这有什么好模拟,你想看什么啊,
看看是否有什么错误?
那样的话,你尽管多看几次,自己设计的图纸就可以了啊!
而且现在控制都用PLC了,没有复杂的继接电路了,你还要模拟什么啊?

楼主:
真的没有这种软件吗 复杂的继电控制在实际应用中很广泛,很多情况是看别人的图能发现问题,正因为自己设计的图才很难发现错误,至少对新手很有用吧,对提高绘电路图效率也很重要啊

网友B:
有道理的!
只是一般电路完成后,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中去修正。如果是非常重要的场合,要模拟实验的,我就有时侯是这么做的,。我想如果不是高手的高手,还是模拟运行一下比较好!

楼主:
没人知道啊 不会吧

网友C:
什么啊 那有这样的软件啊

网友D:
要不是电路板,电子线路,不是很复杂吧,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E:
有的,不过没有授权码,不能用,这个软件叫做V-ELEQ

http://www.jiabosc.com/products_detail.asp?id=201&pid=139

网友F:
有一个,ewb5.0可以,加拿大的软件

网友G:
很多电路需要在工作中改进,我有体会

网友H(2009-04-23):
我要电路绘图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