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SV系统加入数据库动态点问题

楼主(2006-07-11):
我的目的是在离线的模拟显示中能够动态的显示数据库中数据值的变化。

我在数据库中定义一个AM类动态点,将该点的AV(当前值),SV(标准化的当前值)定义成不同的值。
然后在图形组态中定义2个模拟量测点,分别设定模拟量测点动态特性中的文字特性为动态点的SV和AV。
完成数据库基本编辑,服务器编辑,数据库联编,然后调用图形组态中的模拟显示,发现无法得到AV的值,而可以得到SV的值。
点击模拟测量点会发现AV值一直为0,数据库中AV的值根本没有传递过来。同时SV和AV的值在模拟显示中都不可改变(这个好像和屏幕的扫描有关?)。

我现在无法得到数据库传递的AV值,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你所要求的功能无法满足!图形编辑器中的模拟显示,只是利用内置的几个点的变化模拟你所需要的动态特性的显示功能。

网友B(2006-08-17):
哪位大侠会和利时的MACSV,我遇到一个难题,在空分系统中,我需要在操作员画面中显示一对压力的差值P1与P2的差值PDI1,以及水流量F1的累积量AF,现我在数据库总控中的AM加入了这两个内部变量,并在控制器算法的POU中加如了这两个值的算法,P1subP2输出PDI1 ,设置PDI1:=real,F1 hsaccum AF AF=:lreal,图形组态中加入了这两个内部点,但是在基本编译,联编,生成下装文件,下装后,这几个点在画面中显示的却是#######,并且没有文字注释,谁能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在画面中显示这两个点么?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风行者在 2006-8-17 1:56:00 发表的内容:
  哪位大侠会和利时的MACSV,我遇到一个难题,在空分系统中,我需要在操作员画面中显示一对压力的差值P1与P2…
--------------------------------------------------------------------------------------------
不要在数据库中定义,在下层conmaker中定义为全局real,基本编译后直接就会到数据库的AM点中。

网友C:
不要在数据库中定义,在下层conmaker中定义为全局real,基本编译后直接就会到数据库的AM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