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低压电器选型求助

楼主(2006-07-11):
我近期有一套设备需要大功率的电机启动控制,请各位帮忙选择一下断路器、接触器用那一个品牌好。要求性能必须可靠,最好进口品牌。

网友A:
施耐德,耐而非奈。

网友B:
本人觉得还是Schneider的低压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多企业都在低压产品上指定Schneider的品牌,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Schneider的产品是低压电气中的王者。

网友C:
无非就这么些个品牌,西门子,施耐德,ABB。
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