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202-H变频启动发抖

楼主(2006-07-11):
启动时电机抖动,找不到方向.电流大.请那为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出缺相吧,不过变频器应该有保护啊,表述不清,好好查查.

网友B:
把转距补偿调大点。QQ313526354

网友B:
把转矩补偿调大点。qq313526354

网友C:
驱动有故障,查PC929,PC923

网友D:
启动扭力太小,负载过大,再就是时间太久了就经常是这样了

QQ:625450068

网友:
pc923.pc929最常坏

网友E(2008-05-04):
应该是缺相或者是不平衡!!!查驱动!!!

网友F:
没错首先应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