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cp340的问题

楼主(2006-07-11):
不知道什么原因cp340的串口通讯功能模块FB2、FB3无法下载到PLC里,但是其他的模块都能下载。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提示什么信息?

楼主:
提示信息是:unable to copy the block FB2.Do you want to continue to the copy procedure.

网友B:
估计你的MMC卡满了

楼主:
程序很小不可能满了!特别奇怪!

网友A:
您选择的CPU的版本号是否过低?另外您确认FB2功能块是否正确。

楼主:
cpu314 314-1AE04-0AB0
版本还过的去!
FB2,FB3是CP340自带的并且是加密的,我只是在组织快里调用!
你的QQ能告诉我么?

网友C(2008-07-18):
我也是这种现象 楼主 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D:
在线时直接拷贝到CPU

网友E(2021-11-30):
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