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单回路PID PH控制

楼主(2006-07-11):
检测PH值的变化,并输出PH值的模拟信号,经PID调节器运算后,输出4~20mA标准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调节皮带称机的转速,以调石灰石浆液的浓度。各位大哥有没有比较经济而且对操作人员来说较简便的调节器(带PH显示)

楼主:
检测PH值的变化,并输出PH值的模拟信号,经PID调节器运算后,输出4~20mA标准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调节皮带称机的转速,以调石灰石浆液的浓度。各位大哥有没有比较经济而且对操作人员来说较简便的调节器(带PH显示)
不是皮带称,是皮带

网友A:
用PH值传感器测量PH值,用带4-20mA输的PID表控制就可以了.这种表多了,找个质量好的.

网友B:
用我们的仪表,XM-806TAX1,输入信号4-20mA,输出带PID调节的4-20mA电流信号.
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
韩志坤 电话:029-85255937
http://www.zsyb.com

网友C:
不算变频器,PH计,光PID调节器600元搞定,带PH显示和给定PH显示

楼主:
谢谢各位真诚相告,我顺便还问下,一般的PID调节器都是带配电功能的吗?就是说能不能直接接变送器

网友D:
边涯: 你的问题选我公司的单回路调节器AI-808AX3就可以了。如要配电功能仪表型号是AI-808AI4X3型看图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请注意二次仪表本身的阻抗问题。

网友F:
这个表很简单,与温控原理相类似了!直接用PID表就可以,输入,输出都有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