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6千伏侧负荷开关熔断管烧断对并联变压器负荷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06-07-11):
我单位变电所有两台额定容量1250千伏安 10/6千伏 的变压器并联运行,6千伏侧出线采用带熔断管的负荷开关,并联开关采用隔离开关.有一台变压器6千伏侧最近发生了一次烧中相熔断管的事故,中相电流降为0安,其他两相降为6安.而与之并联的另一台变压器三相电流增加到了100安,严重过载,请问为伸摸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A:
首先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楼主:
配电室主任

楼主:
请诸位高手在技术方面给予指导

网友B: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C:
由于变压器属于并联运行,当一相保险管熔断后,造成该变压器二次则缺相运行,你采用的并联开关是隔离开关(其实这是违规的),没有自动断开并联电路,造成正常运行的变压器出现两个不正常电流:1、由于其中一个变压器不能正常供电,正常运行的负荷必然加大,电流大是肯定的。2、当故障变压器出现缺相后,供电异常,故障变压器相位变动,正常的变压器向其其余的绕组供电,造成环流。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电流相加,正常运行的变压器电流突然间加大是理所当然的。这时候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要将另外正常运行的变压器马上退出运行,否则会出现变压器过负荷烧毁的事故!另外,建议你将并联用的隔离开关改成专用的环网柜,这样出现问题的时候,何以马上自动退出故障设备。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的制导,我即刻建议换装环网柜.

楼主:
是不是说故障变压器已成为正常运行变压器的负载,这种现象是相位变化造成的.

网友C:
是的,缺相会引起电压电流的相位变化。。

网友C:
正常变压器电流的突然增加,确切来说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变压器的负载转移,并不是单纯的故障变压器所引起的环流影响,是两个方面的。